[高清大图]
华硕ux501J开机不显示logo,灰屏维修

楼主(2020-01-01):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能触发,显示灰屏,也没有华硕logo。拔掉所有外设裸板开机也没用,重新插拔内存也没用。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到1.8左右了,按理说应该是可以亮机了,可是还是灰屏。把它散热打开清灰加硅脂,插上电亮机

网友:
有时候,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A:
下边排线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边排线松了

没有,就是显卡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就是显卡温度过高引起的

刚开机显卡温度就过高了吗?感觉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问题还是头次听说

网友:
估计线松掉了

网友:
运气好有时候就是送钱的,现在的机器怪的很

网友:
这种没有找到问题就好了的机器容易返修

网友:
容易返修啊

网友:
刚开机显卡温度不能过高吧?我觉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我觉得是屏线接触不良吧,清灰刚好重新插好。

网友:
应该没有找到真正原因吧

网友:
不是排线松了必须返修的

网友:
这个问题都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屏线接触不良吧,清灰刚好重新插好。

加硅脂之前我都试过,还是不行。最后手摸到显卡散热非常烫,给加了硅脂之后就好了

网友:
我看关键还是楼主加铜片这步,看来显卡虚了。

网友:
这是什么绝技?

网友:
楼主这样也行吗?

网友:
排线松了     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