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15X开机10秒后自动关机,无法进入系统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01):
  【故障机型】: OPPO R15X

  【故障现象】:开机界面自动关机

  【维修过程】:收到同行发来的一台oppo r15x故障描述为开机10左右自动关机,无法进入系统。

  首先这种卡LOGO,重启,自动关机类的我们首先必须排除为软件问题,因为这是同行发来的机器一般都是排除过软件问题了,我们首先进入REC模式,在这模式下并未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

  里面有一个在线更新选项,我们点击它,然后它就会提示正在搜索WLAN。

  显示搜索WLAN,也就是正在打开WiFi,让WiFi芯片工作,但是过两秒就立马关机了,多次尝试都是这样,在打开WiFi的时候立马就关机了,我们也可以认为,主板WiFi功能有短路的情况,导致在开机的时候,当系统在自检WiFi的时候出现了自动关机的情况,当在REC模式下选择在线更新,系统尝试打开WiFi的时候出现了自动关机的情况。所以我们取下主板,找到WiFi区域,去掉屏蔽罩,测量WiFi芯片周边电容。

  WiFi周边电容测量到阻值为17,阻值明显不正常,由于阻值不是完全接地所以我们考虑为芯片问题,如果是完全接地我们考虑为电容问题,接下来我们直接取下WiFi芯片。

  再次测量阻值:

  阻值恢复正常,接下来我们直接开机,机器已经完美进入系统了,接下来换上新的WiFi芯片。

  开机测试WiFi:

  机器已经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A:
图呢,上图呀兄弟,不说图纸了主板照片来两张噻,不然像我这样的小白,连WIFI芯片在哪里都不晓得哦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上图呀兄弟,不说图纸了主板照片来两张噻,不然像我这样的小白,连WIFI芯片在哪里都不晓得哦

上面不是有图片吗?

网友:
换wifi不解绑吗

网友:
修安卓机就怕没有芯片

网友:
都是大神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