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50S-K1 ,版号6-71-W65R0-D02 插电自动开机加22声报警关机维修

楼主(2020-01-01):
       接到一台雷神G150S-K1, 版号是6-71-W65R0-D02,故障现象是插电自动开机,开机后半分钟左右开始报警,风扇狂转,报警22声以

后就自动关机,

        拆机检测,发现插电后开关电压19V正常,到U46第三脚19V也正常,按开关,U46第三脚高低跳变正常,,再测量U46第六脚,发现第

六脚始终为低电平,,不管三七二十一改电路,去掉U46,连接U46第三脚和第6脚,再把PD17换个方向,插电测试,第三脚3.3V正常,不会自

动开机啦,按开关键才会开机,第一个问题算是搞定啦,

        再过半分钟左右,风扇依旧狂转,报警声影也接踵而至,随后掉电,这种情形一般是温控以及独立显卡工作不正常导致,测试独立显卡主

供电PL6,PL7都有0.9V左右正常,没法子,刷BIOS先,然而涛声依旧,再更换Q13温控六脚芯片,依然一个鸟样,维修到此陷入僵局

         半根烟以后,拿着万用表在板上一顿测试,当测试到PU14的时候,发现第六脚没输出,打开图纸,发现这个电压为PEXVDD,应该为

1.05V,查PU14第2脚开启电压没有,,继续向前查,PQ37,第二脚3.3V正常,第6脚低电平正常,第三脚也为低电平,这就不对啦,果断换

掉,再开机测试,第三脚为高电平啦,再测试PU14第六脚1.05V已经出来,顺利进入系统,一直测试再也不会出现狂转报警掉电啦,维修到

此结束

网友:
写贴简单分分钟,谁知修机用时几个钟?问君看帖收益有几何,莫忘顺手留下加几分!

网友:
看了好久才明白呀

网友:
水平有限,看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
楼主修的半根烟,要我估计半包都整不出来。:daxiao:

网友:
22声报警?上个帖子我还不信。

网友:
楼主有经验,学习到了

网友:
蓝天代工的主板老是出报警这问题。。。。。。。。。。

网友:
最近在论坛穷的叮当响,分不多,感谢各位加分的朋友,

网友(2022-03-12):
这个小六角     带动了不少gdp

网友A:
P2808可以这样改吗,我这自动触发按照你这方法,去掉U46,连接U46第三脚和第6脚,再把PD17换个方向,怎么不能触发

网友:
有经验,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808可以这样改吗,我这自动触发按照你这方法,去掉U46,连接U46第三脚和第6脚,再把PD17换个方向,怎么不 ...

这个机子这样改可以,楼主好像忘写了一步,把R302电阻换成0欧,这个电阻位置不太好找,在南桥背面附近(触摸板底下)

网友A:
上面说的R302电阻位置
oyzy2012
,是的,这个电阻要改,不然开关电压啦不低,
详情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R302电阻位置
,是的,这个电阻要改,不然开关电压啦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