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la-8224p rev1.0主板不触发修复!

楼主(2020-01-01):
接一台同行的华硕K45VD,待机000,按开关可到0.02,反复开也是0.02不变。拆机测各电感值正常,测35V也正常,开关上也有跳变。看样子是后极有问题了,先测U38 U39 3.3 5Vvalw电压均正常,U21 测也正常,但均没了输出+3Vs +5VS,+1.5VS,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这个版本1.0的图纸,找到的全是0.2的,根本对不上,不行,还是得找一样的,于是逛轮坛,终于找到了一个,即有点位,也有图纸,还有BIOS,感谢!U38 U39要导通,4脚要为高,SUSP要为低,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因为没开机,实测是0V,。测R432的+VSBP也0V,打R432两端都不短路,不管了,直接从供给点飞线到R432的1脚,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因为机器已经拿走,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请大家见谅!

网友A:
干的漂亮,小伙子,华硕机这样整出来说明侬的经验很丰富呀!

网友:
日常攒积分,厉害厉害,期待下文

网友:
快速解决问题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的漂亮,小伙子,华硕机这样整出来说明侬的经验很丰富呀!

关键是今天没有机器,只有这一个,所以就静下心来细查了下。如果放到平时机器多点,有可能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期待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B:
楼主为啥说 机器多就修不出来,对自己这么不自信
机器多修好了就赚钱,如果机器多想的只是简单修修,有点费脑就不研究,岂不是把本可到手的钱拱手相让了
2020年,加油赚钱

网友:
飞线才是王道,时间就是金钱,慢慢查画的时间更多。挺

网友:
断线了吗这是

网友:
飞线才是王道

网友:
飞线又快又好

网友:
这样修起来速度会快很多,返修也少

网友C:
楼主那是用大鼻涕焊的嘛

,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泡

网友:
又快又好,不错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啥说 机器多就修不出来,对自己这么不自信
机器多修好了就赚钱,如果机器多想的只是简单修修,有点 ...

意思是机器如果多的话,肯定没时间细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是用大鼻涕焊的嘛,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泡

是用棒棒胶固定的啊

网友:
即有点位,也有图纸,还有BIOS, 这是人品爆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