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152掉点

楼主(2020-01-01):
求问这个PSL_1 NU掉点了有影响吗

网友A:
NU表示空置点,未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U表示空置点,未用的

那么这个PSL_1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目测是空点就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空点就没关系

我看旁边没布线,不知道是不是空的

网友:
旁边没布线,肯定是空点不用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