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400pro打印机问题

楼主(2020-01-01):
请问下左边那个芯片在某宝怎么搜,是什么型号啊,怎么搜都没有,芯片烧了;

网友:
搜索R9A那一行

网友A:
这类芯片比较贵,换块二手板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芯片比较贵,换块二手板多方便

找到了  是好贵  算了直接叫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