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不充电不充电不联机维修

楼主(2020-01-02):
  故障机型:iPhone 6P

  故障现象:不联机 不充电

  故障分析:此类故障多为USB芯片损坏或者缺少条件导致。

  维修过程:主板上的USB芯片已经有更换过。

  先测量USB的3V和1.8V供电,拆下USB焊盘的对地值,供电和阻值全部正常重新换一个USB芯片故障依旧。

  看来不是芯片这边的问题,重新检查尾插座子对地值发现有多出阻值不稳定再结合同行拆过基带屏蔽罩可以判断是保险电感虚焊了,把黑胶除掉,元件也掉了下来,保险电感直接短接。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充电与联机都正常。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