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不认硬盘

楼主(2020-01-02):
A1534,不认硬盘,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哪位大神修过此问题

网友:
这机器没有小板吗

网友:
你这么问没人能帮你,拆硬盘打阻关键焊盘,开路的拆u在打,通的重植。

网友:
硬盘的几个供电简单测量一下是否有问题了。这款机没有散热风扇CPU容易坏,最后不行再干它

网友:
盘的几个供电简单测量一下是否有问题了。这款机没有散热风扇CPU容易坏,最后不行再干它

不会修斯基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99% 是u的问题

网友:
CPU加焊或者从新植球,

网友:
u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款机器cpu是通病了,如果条件查完还是一样就只有做cpu了

网友:
直接预热CPU,硬盘和CPU直连的:kaixin:cpu是通病来的。这款机不能装win系统,不然发热死的快。

网友:
CPU问题,加焊不行更换

网友:
加焊一下cpu再说 多数是cpu问题

网友:
遇到一台U不行。加热一下能开机。不敢干。。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