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芯片什么型号的 谢谢了?

楼主(2020-01-02):
淘宝 百度都查找了,找不到具体的东西!

网友A:
把照片发给卖芯片的看看吧

网友B:
应该是 网卡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照片发给卖芯片的看看吧

没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网卡芯片吧

根本找不到  百度 淘宝都查了没有

网友:
不行就找找有没有一样的废板

网友:
你这个不影响开机的  好像是网卡还是pic卡芯片,,,用有线网卡的很少了,,,实在不行加个外置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