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 D3V REV1.1掉电修复,菜鸟求加分

楼主(2020-01-02):
自用了五年的电脑主板坏了,加上最近一直没找到工作就在家捣鼓起了主板。先是看了些月饼老师的视频,了解的主板的供电以及时序,开始维修。。。
先测ATX各路电压电压正常
RTC电路正常
3.3SB正常
内存电压1.5
内存总线0.75
PCH供电2.08
PCH总线1.05
CPU总线和ME电压正常(忘了多少伏了。。。)
IO检测脚三个2
CPU无电压
相信老司机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

没错,就是它!
图纸桥供电1.8伏
此处为2.08
测量as324比较器3脚电压也为2.08
此处电压从经431稳压到2.5再经电阻分压而来
图纸是8.3k电阻,手上没有同样的电阻
于是找了个8.2k的电阻焊上!(焊工太差,见笑了。。)

开始跑码,问题解决!

于是乎就想把板子修的更完美,想把坏的电阻拆了(烙铁尖正对着的电阻),无奈我焊工太差,废了我九牛二虎之力硬是没焊下来。。。
那就这样吧。。不管了。。。
在此感谢月饼老师的视频

网友A:
厉害,看看视频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看看视频就会了

主要还是故障简单,有电路图

网友B:
b75的视频哪里有啊,能分享下吗

网友:
楼主乃高手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b75的视频哪里有啊,能分享下吗

没有,看得h81的
照葫芦画瓢呗

网友:
懂点皮毛,上面几个电压名词我可能写错了,看看就好,别被我带偏了

网友:
主板都生绣了还修,牛逼!

网友:
厉害了,这么新的都有值得称赞

网友:
看都能学会确实还是很厉害了

网友:
不是吧?还搞个高架桥,倒下会死人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挺好的

网友:
板子清洁一下再修好一点。

网友:
不错,逻辑很清淅

网友:
楼主这个电阻一柱擎天啊

网友C:
不错,楼主的视频衔接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灵魂飞线,实在是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主的视频衔接一下看看

浏览器打开迅维主页里的自学维修,里面有免费课程

网友:
更正一下

板子虽然能开机了,但修复后的电压只有接近1.69v
,还是电阻不对,有时间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