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无法识别修复

楼主(2020-01-02):
修复了一个无法识别的USB键盘 以供参考
方法:把和电解电容并联的那个104换掉即可

网友: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键盘也修???厉害

网友:
这个真牛逼。给你加分。

网友:
这也能修,厉害了!

网友:
什么原理?瓷片短路?那个瓷片跟电解应该是用来给电源滤波的吧?

网友:
你厉害了 真是人才呀

网友:
真没拆过键盘呢

网友:
看到牛屎的,就不想修了

网友:
我正好有一个牛屎的键盘一样问题还好没丢,试试看去

网友:
这都能弄,直接换

网友:
还好牛屎芯片没有坏,坏了就没得搞了

网友:
牛屎,这东西太坑不能修

网友:
牛逼,,,虽然不够功夫钱

网友:
哈哈,真是只要有电路都不放过啊

网友:
真行,什么都修键盘也要修修啊!,路过号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是拿来练手,修着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