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 V2.0关板载内存高清图

楼主(2020-01-02):
x550jx V2.0关板载内存高清图,上面有但很不清楚,上面有移动前后对比图,一共移动两个电阻,
高清图
不清楚

网友:
没有圈出来 只看懂你移的第一个电阻 第二个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拍几个全图

网友:
还改电阻,论坛改BIOS的方法不已经公开了吗

网友:
第二个电阻拆掉不要就行了?看不出来移动到哪里了

网友:
楼主技术聊得呀 这都能搞定 厉害

网友:
电阻看不出来移动到哪里了

网友:
这论坛好像有。。。。。。。。。。。。。

网友:
这个6了。。。画个圈圈最好

网友:
对应的位置下移,上下都是对称的

网友:
对的,有个电阻没要了

网友:
看得不怎么清楚 楼主好人 但没拍清楚

网友:
ASUS 板载内存出问题挺多的,板载也不是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