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杀惠普无待机

楼主(2020-01-02):
接到机器通电没有待机电流,这种一般不过保护隔离电路。 测量PQ101发现19过来了,测量PQ010G级有25V,PQ101是N管 G级大于S级4.5完全导通。然后测量公共点有19V,但是没有待机电流,发现3  5V没有电压,查待机芯片条件,11脚主供电有,发现12脚线性开启电压只有0.4这个不正常,正常电压3.3,不正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有一种是电阻问题,12脚电压是19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先把两个电阻换掉,图纸中是一个500K和一个100K的电阻,但是手上没有相同阻值的电阻,这会就需要用到计算器了,换一个300k和62k的电阻就可以分压3.2V了,换好待机电流出来了,触发点亮了

网友:
500K和100K电阻坏了其中一个?

网友:
这个得加分

网友:
功底深厚,技术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如果不进水腐蚀,电阻坏的挺少的。楼主直击故障点

网友:
这是无待机电压的标准案例,楼主辛苦

网友:
厉害啊  几下决绝的

网友:
厉害,碰到电阻问题的机器真是搞得头大

网友:
厉害,直奔目标而去,一击就中

网友:
厉害 不都是查图纸 再搞的嘛

网友:
这个电阻坏了真的不好找

网友:
500K和100K电阻坏了其中一个

网友:
这应该是经典套路了

网友:
:直击故障点!!

网友:
串联分压还需要专门的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头像不得了啊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