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华硕FX80GDAB

楼主(2020-01-02):
【维修经验】华硕FX80G DABKLGMB8D0 REV D 开机打表 换掉电池背后 厂管继续短路 ,又发现电容开裂 掉电 盲修搞定 亮机 但是发烫,进系统继续掉电,大神给思路

网友A:
供电芯片也要换

网友:
请指教一下,那块?

网友:
待机又没了!

网友:
显卡供电发烫吗?供电芯片汤吗

网友(2020-02-27):
也碰一台,掉电

网友B:
相同问题,拆除电容后短路排除,上电2A多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同问题,拆除电容后短路排除,上电2A多不显示。。。。。

很多讲cpu问题!你弄好没

网友:
不烫!烫cpu必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也要换

我放弃啦!真的吗?晕啊!看着有时可以开机呀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毛病,场管和电容烫,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讲cpu问题!你弄好没

没有,最后装起来处理一顿送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