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v450主板bios

楼主(2020-01-02):
哪位大哥知道v450主板bios芯片在主板哪里

网友:
什么品牌的,联想的吗

网友:
联想的,找到一个芯片 但是编程器读出来是24epprom,不确定是不是bios芯片

网友:
24这个好像是主板加密芯片 一个8脚25才对吧

网友(2020-02-28):
U22三个显示灯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