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466换CPU 赶紧来围观

楼主(2020-01-02):
```A1466是5代的CPU 比较难做,来求助大神
CPU没上之前是拱的,上BGA慢慢变两边翘,试了三遍都是这样,造成两边空焊,
不知道有经验的大神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锡珠太小

网友A:
会不会是BGA风嘴不对 我之前用的不是定制的上风嘴就是这个情况 后来一个cpu直接给做报废了

网友B:
锡珠太小,用0.4的吧

网友:
珠子小吧!!!!!!!!!!!!!!!!!

网友:
用  0.45的

网友:
没上之前拱的正常,因为中间晶体扩张小,所以拱。用这种cpu的专用风嘴,既然搞这种cpu就别想省钱,一定要用专用的,然后其他没啥注意的了,我焊好多,放正之后焊上就ok了。你这种两边空焊还是温度不均造成的吧?

网友C:
看来CPU已经不行了,一般CPU是有灵活性的,前几天我刚刚换了一个,1466的板子比一般的好换多了。锡珠0.4植球一般不能超过4到5才否则CPU变脆就没灵活性了,这种问题一般就是板子变形,CPU没灵活性,热量不均匀引起的。

网友:
风嘴是不是每个格栅啊?没有均流栅导致温度不均匀引起,虽然我没做过这个U

网友:
8楼的做的漂亮! NICE

网友:
楼主技术聊得呀 这都能搞定 厉害

网友:
锡珠0.4植球一般不能超过4到5才否则CPU变脆就没灵活性了,学习了。

网友:
1466用的是0.4的锡珠

网友:
温度调低点会不会好点

网友:
你的这个CPU现在应该以经报废了,我觉是你的BGA温控没有做好,所以芯片会变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GA风嘴不对 我之前用的不是定制的上风嘴就是这个情况 后来一个cpu直接给做报废了

我用快克红外的,不是吹风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珠太小,用0.4的吧

是用的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CPU已经不行了,一般CPU是有灵活性的,前几天我刚刚换了一个,1466的板子比一般的好换多了。锡珠0.4植 ...

厉害,,。。。。。!

网友:
这是我的 BGA

网友:
那不应该啊,照理说不会变形啊

网友:
用0.45 的珠子 就完美了,做了很多了

网友:
高手,我一般都不换CPU,成本太高了

网友:
用0.4的锡珠就 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用了很多次0.35的就是不行

网友:
好像还是要风嘴才好

网友:
焊接cpu前用120℃预热干燥5个小时左右,再用0.45的锡珠和专用cpu风嘴焊接。换4、5代cpu我的成功率80%以上。

网友:
冬天预热时间长一点 我都一般温度曲线第一步二十分钟 正好把要换的CPU也放在上面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