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修一例技嘉H61M-DS2 REV 2.2 奇怪内存问题

楼主(2020-01-03):
上一个帖子有人说我是修手机的,不是哈,我本业是和维修根本不想关的行业。
今天有个客户过来我们店里想要买一台便宜二手电脑,结果看上了我爹刷机用的电脑。买走之后就需要给我爹再整一台了。

最后在角落里发现一台完好的主机。主板H61M-DS2 REV 2.2 + G630.
想起来是去年这个时候,有个客户开机不亮,在别家检查后说是主板损坏,换主板价钱太高就拿来我这。当时我刚学修主板,叫他扔这,然后他就人间蒸发了,现在都没来取。

通电开机,发现确实无法点亮。但是不是类似短路那种,触发大约5秒左右,然后断电自动重新出发,大约5秒后又断电重启。一直重复。
下面是维修思路:
1.这种故障有一种就是3代4代intel主板检测不到内存条的时候,就会断电重新开机。
2.所以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内存问题,拔内存下来清理金手指,插回去,还是不行。
3.干BIOS,不行。
4.想想,是不是放太久了,内存槽氧化了。把内存从内存槽2换到内存槽1。点亮。
5.换回内存槽2,点不亮。插两根内存,点不亮。只插内存槽1,点亮。

6.既然1正常,2不正常。那就好修了,先对比阻值,然后对比工作电压。
7.内存的阻值一般都几百欧,所以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
8.运气超级好,测到图一第二个脚就发现不正常。内存槽2 短路接地 ,内存槽1 381欧。

9.上迅维查了一下点位图,想看看这个脚是连着哪里的,结果这奇葩板子1.0~5.0都有图,就是2.2没有。
10.只好随便开了一个华硕DDR3的点位图,反正内存都是按标准的,脚位通用。发现这是第四脚,是内存数据线路,直连CPU。
11.心里想不会吧,这么多年玩电脑,还没见过CPU出问题的。从料板里找了一个G530,换上去,问题依旧,果然正常用CPU不容易坏。

12.把CPU拆下来,量阻值,发现恢复381欧。插上CPU,接地。
13.观察了一下CPU底座,结果发现有个针脚搭到别的针脚上了。

14.用镊子碰了碰,发现没有断,小心挑回原位。装机测试修复。
15.不禁思考起来,这个上一个客户到底对CPU底座干了什么。

修好这个电脑后,又有一个人过来说要配电脑,主机加显示器预算1500。要全效爽玩吃鸡的电脑,不要二手配件。
我。。。。。。想可能是一位不知名的女票王路过我家的店,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主板。

网友:
加油阿,老弟
长路漫漫,唯板作伴

网友A:
楼主生意了得啊,不过现在买二手台式机的基本没有吧,装新的都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生意了得啊,不过现在买二手台式机的基本没有吧,装新的都少的。

装新的还是有的,现在小业主搞监控很多,不过我们家少,因为主要不是卖电脑。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过来问的。

网友:
遇到很多了,刚刚弄好一个,一般只有一个插槽能用,另一个不能用的很多都是针脚歪了的

网友:
楼主到底是做什么行业的啊,好神秘。

网友:
前天刚遇到一个,直接换个插槽收钱玩工

网友:
业余爱好者都修的这么细心,努力,得到了回报,我等爱好者也应向你学习。

网友:
好细心,好厉害的技术。

网友:
内存故障比较多,基本上各种毛病要细心。

网友:
前几天搞一块H61M-K的板子也是槽A不能用,槽B能用,跟你的这种情况一模一样,触点搭在一起了。

网友:
遇到好多个都是CPU底部氧化严重导致的,橡皮擦拭下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先看CPU座子,,,再进行维修

网友(2020-02-25):
谢谢 分享 碰到过这个现象

网友:
通常有一个插槽能用  能够开机的 另外一个插槽就用不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