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P开机掉电通病

楼主(2020-01-03):
技嘉B75M-D2P开机掉电通病 拆掉图中红色的管子就OK,

网友:
支持通病维修,简单高效

网友:
这个管子控制什么的,还有就是掉电能说的详细点不,显示掉电还是不显示掉电什么的

网友:
位号

原理

网友:
不错,直接了当快速,高效率

网友:
技嘉的小三极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什么原理啊  ?

网友:
太模糊了 这管子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
秒杀,虽然没有说明秒杀理由,但是能修好收票子就是好

网友:
通病爽歪歪

网友:
这个管子是截止的,5v的桥待机!

网友:
定点清除 简单粗暴

网友:
这个管子似乎内什么用,看图纸是p管,正常情况下截止

网友:
多好的资料啊~~~太给力了

网友:
通病这个 知道了秒杀就是爽

网友:
找到通病维修速度就上来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0-02-16):
记住了,以后遇到这问题试一下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