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y470笔记本CPU没有

楼主(2020-01-03):
我的联想y470笔记本CPU没有供电我把供电芯片的24引脚pr943电阻摘了供电出来了亮机,请教一下师傅们这个电阻不装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PROG1 → 核心供电的输出电压偏移设定,不装可能会导致芯片保护、电压不稳定等

网友:
最好换一个95831可能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网友A:
直接换掉才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掉才保险一点

能是这个电阻坏了吗

网友B:
一个电阻都换不起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阻都换不起了嘛?

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学会自己查资料,看引脚定义,用来干嘛的,然后修理起来方便很多,比如供电短路去掉一项,检测电压不对,飞个线过去跳过检测,en无信号从供电串个电阻短接过去……等等

网友:
肯定不行继续查找原因,可以先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2020-02-02):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需要检查24脚的定义是什么!估计芯片有问题,换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