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11 触摸板不能用一例

楼主(2020-01-03):
                            接到一台Acer E5-411的笔记本,不开机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给出一个结果,CPU坏了。建议顾客换块板。这个过程有点复杂,我就一笔带过,要判断一块主板的CPU有没有损坏并不是我一句就讲完了。这次重点不是我如何判断CPU坏,而是另外一个问题。换板之后,正常进入系统,顾客的系统是W7 64bit 触摸板使用正常,各项功能都测试了一下,正常。于是就通知顾客来取机器,没过多久,仓促的电话铃声又响起,顾客通知重新安装一个W10 系统,系统于是在一个小时后安装完成了。顾客在安装的过程中已经来到了店里面。结果我的同事说。触摸板不能用。这着实也是有点恼火。“之前W7 是正常的。驱动全部安装完了吗?他说有一个驱动安装不上。驱动是用驱动精灵安装的。我看了一眼的确有一个小惊叹,从之前的W7系统分析,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是驱动的问题或者主板的问题。因为这次购买这个主板CPU是换过的,会不会和这个有关,于是就把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和我的供应商说明。”系统是GHOST的吗,,,,不是。 驱动 是从官网下载的吗。 不是 。你先从官网下载如下两个驱动试一下。

结果我下载,安装了这两个驱动,然后再安装了官网下载的触摸板驱动 。还是一样。于是我又在Youtube 找相关E5-411触摸板不能用的案例。找到的结果和中国友商方法是一样,也是安装这两个驱动 之后再安装触摸板驱动就解决了问题,当前有一种可能就是从官网下载的驱动 与用驱动精灵下载的驱动有某种冲突。接着就决定重新安装一个新W10 系统 。再安装如图两驱动后再安装触摸板驱动 。问题解决。望此分享能帮助到因此类问题而困扰的同行。谢谢

网友:
这个原来可用,证明硬件没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的确还不知道,不过怎么上Youtube找关键字?

网友:
看来也要多换几个系统看看我的宏基触摸板能不能恢复使用。
原来是好我,但习惯用无线鼠标,很少用触摸板,什么时候开始不能用都不清楚,虽然基本不去使用,但不能使用总觉得很不舒服。

网友:
华硕的触摸板也特别容易出现不能用的情况  装系统安驱动都解决不了

网友:
不能使用总觉得很不舒服。

网友:
不装公版驱动,去厂商网站下载就没问题了

网友:
acer的本子有时候真的是很玄学,记得以前遇到一个本子,型号忘记了,安装显卡驱动以后会花屏,但是安装售后的系统就不会花屏,很奇怪。

网友:
以前有块显卡也是,就装光盘带的驱动好用。升级以后玩游戏就黑屏。

网友:
从官网下载的驱动 与用驱动精灵下载的驱动有某种冲突。 驱动精灵在笔记本驱动方面一点都不精灵

网友:
除非专用驱动(USB3.0 触摸板 HOTKEY)   其他 例如桥、显卡、声卡、网卡驱动都是通用的 假如要特殊的驱动那就有猫腻..........越大厂的系统越好装 Dell的最好装 联想 华硕其次 其他的嘿嘿嘿

网友A:
还有楼主 你芯片组和IO驱动都没装 有点犯小儿科的错 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8系列以上的处理器驱动都打不全的
要到官网下 特别是芯片组和IO一定到官网 其实有的时候官网也不行 最后一步 Windows upda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 你芯片组和IO驱动都没装 有点犯小儿科的错 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8系列以上的处理器驱动都打不全的
...

师兄,所言及实。加个微信吧

网友(2020-05-01):
给你一个建议。用系统总裁估计能行。不要用驱动精灵 人生 大师 。直接驱动总裁

网友:
软件冲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