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触摸座导致开机显示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03):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花屏

  故障分析:种开机显示花屏,但电流正常的问题有很多, 首先换一个总成测试, 故障依旧, 然后拆下主板用显微镜观察, 发现触摸连接座变形和损坏。

  维修过程:用风枪拆下触摸连接座, 更换新的连接座, 测量连接座阻值都正常,上电开机正常。

  维修结果:装机测试, 显示和各项功能正常,维修至此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邓工是不是应该先看一下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