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E485 版号EE485/EE585 NMB531

楼主(2020-01-03):
没有这个版号的图纸,参考E580NM-B421图纸,基本一样。开始的问题是没有待机电流。现在换BQ25700A后。待机都正常了。单独插适配器能正常开机。单独电池也正常开机。不过2个一起的时候。电流表一直来回跳。能开机,不过电池不充电。还能听到BQ25700A有响声。检测发现充电接口 5脚只有0.29V,再检查这款是RTS5457芯片,跟图纸不一样,跑线后+3VL正常3.2V,再查另外一路BATT_TEMP,电阻2端都是0.29V。也是直接去IT8996 EC芯片,参考了一些师傅的贴不知道是不是EC的问题。这个EC是带程序。淘宝看了一下都是E580NM-B421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新手分析,有错误的地方求指导。

网友A:
这么新的 机 ,  有 红包 给 不   !~~~~~  告诉你哪里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 机 ,  有 红包 给 不   !~~~~~  告诉你哪里  的问题

可以,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