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一台21寸CRT彩电屡烧行管 装一个坏一个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03):
一台21寸CRT彩电屡烧行管 装一个坏一个 一通电就坏怎么回事?B+电压115V 行偏转线圈和行输出变压器都换过了 行逆程电容和S校正电容测量都正常  行推动也都是正常的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通电就烧行管热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通电就烧行管热不热?

好像比较热 也不知道是不是电烙铁焊接后的预热 没注意

网友B:
是不是升压二极管。好久不修了。灯丝电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升压二极管。好久不修了。灯丝电压是不是不稳定。

一通电行管就击穿了哪有时间去测灯丝电压

网友:
看到了你的另外一个贴,基极的波形不对。

网友C(2020-02-25):
楼主还有心情维修CRT电视?电源如果正常的话开机烧行管一般逆程电容和行推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有心情维修CRT电视?电源如果正常的话开机烧行管一般逆程电容和行推动

能不能修CRT彩电就是考验电脑维修员的基本功扎不扎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修CRT彩电就是考验电脑维修员的基本功扎不扎实。

哦,那你练好你的基本功,为电脑打基础

网友E:
查逆程电路和行推动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哦,那你练好你的基本功,为电脑打基础

别浪费口舌了,他要学的还太多,主要是大爷式的求助口吻让人反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浪费口舌了,他要学的还太多,主要是大爷式的求助口吻让人反感

维修又不是搞芯片制造,有多少东西可学的?论坛里学的方法用到实际中有几个管用的? 不要惹我生气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逆程电路和行推动电路。。。。。。。。

会看就好了

网友:
15625Hz行推动波形正常,逆程电容容量正常,替换逆程电容故障依旧,行输出变压器 行偏转线圈都换过了,你说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那你练好你的基本功,为电脑打基础

修电脑以及现在的数码产品是主流,修CRT彩电只是业余考验电脑维修员电子基础的,如果一个电脑维修员修不了CRT彩电 说明这个电脑维修员不是真正懂电路。

网友G:
烧行管,1过压2过流3激励不足这几个原因。电源用灯光做负载看看开机瞬间电压是否稳定,还是冲高回稳。过流的话摸行管应该很热,在行管C极回路串电流表观察一下,最好是指针表,直观一点,既然偏转,行输出,S校正电容都换了,留意一下显像管是不是有极间打火现象。最后看看行推动的退耦电容是否失效,最好换一个试试看。以上几点仅供参考,本人修CRT20年,能总结的也就这么多了

网友(点评):
17楼总结得很好,很全面,不愧是老前辈了!按照这些思路应该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烧行管,1过压2过流3激励不足这几个原因。电源用灯光做负载看看开机瞬间电压是否稳定,还是冲高回稳。过流 ...

再补充一点行推动的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行管,1过压2过流3激励不足这几个原因。电源用灯光做负载看看开机瞬间电压是否稳定,还是冲高回稳。过流的话摸行管应该很热,在行管C极回路串电流表观察一下,最好是指针表,直观一点,既然偏转,行输出,S校正电容都换了,留意一下显像管是不是有极间打火现象。最后看看行推动的退耦电容是否失效,最好换一个试试看。以上几点仅供参考,本人修CRT20年,能总结的也就这么多了

老司机!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补充一点行推动的供电是否有问题?。。。。。

你说的有的地方是理论性分析的东西,实际维修中有些理论并不实用 在理论上这些地方坏了是会出现现相应的故障 但是在实际维修中有些地方不太需要去查它们 查了是多余也是失望,有经验的师傅修惯了什么地方容易坏都有数的 有经验的师傅修电路板是不会用那些华而不实的理论套路去修电路 不会浪费时间去查多余不易损坏的地方。这个帖子已经发了很久了 这台CRT电视机早就修好了 您说的那些电路上都没有原件损坏,你说的这些电路其中有个地方说沾到了边。理论知识只是像小孩子学走路的基本功而已 实践经验才是实战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行管,1过压2过流3激励不足这几个原因。电源用灯光做负载看看开机瞬间电压是否稳定,还是冲高回稳。过流 ...

你说的有的地方是理论性分析的东西,实际维修中有些理论并不实用 在理论上这些地方坏了是会出现现相应的故障 但是在实际维修中有些地方不太需要去查它们 查了是多余也是失望,有经验的师傅修惯了什么地方容易坏都有数的 有经验的师傅修电路板是不会用那些华而不实的理论套路去修电路 不会浪费时间去查多余不易损坏的地方。这个帖子已经发了很久了 这台CRT电视机早就修好了 您说的那些电路上都没有原件损坏,你说的这些电路其中有个地方说沾到了边。理论知识只是像小孩子学走路的基本功而已 实践经验才是实战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就跟大家共享一下你的维修过程\结果吧.............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749-1-1.html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自己看吧

网友:
修个CRT都能说出来这么一大堆理论,看来应该调查一下论坛的电脑维修工,不会修CRT以后就别修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