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 OMEN TPN-W111游戏本。

楼主(2020-01-03):
简单故障,只是这个本本比较少见,也找不到资料。高手略过。
机        型:HP OMEN TPN-W111。第一次见到这个机型,如图。

主板型号:不详,红色的,竟然在主板上找不到型号,可能在CPU座的下面。
电        源:19.5V6.15A。充电器好强。
原来是一种游戏本。网上资料很少,找不到图纸

问题:进水,不能开机。(上家说的)
维修:
进水机,先拆机,处理腐蚀的地方。
PU8402(30331A)处有腐蚀,已被上家清理。Pin22,23,24 腐蚀掉点。如图。

电源芯片30331A的资料也找不到。某宝上的图片显示,30331A的Pin22,23,24是同一信号。直接补焊。
另外,PU4404(BQ737)处腐蚀严重。如图。

清理后,没有掉点。MOS管没坏。如图。

处理了PU8402和PU4404后,通电,待机电流:45mA。有3V5V,电源灯不亮。不充电。
开关连接器Pin5是开机信号。通电开机信号3.3V正常,按开关,不触发。
3V5V有了,但是BQ737不工作。找到一个BQ737的图纸,如图。(下面附图纸)

测量BQ737的供电脚Pin20,电压为0。一个标志模糊的大电阻有1.4K,19V信号不能通过。根据图纸换一个10欧电阻
,Pin20得到供电。待机电流变为39mA,电源灯还是不亮。芯片BQ737也不工作。

继续检查,BQ737的Pin16脚REGN没有6V线性电压信号,而Pin6的ACDET有2.8V,(找不到BQ737的资料,根据BQ727的
资料,Pin20有供电,Pin6的ACDET大于0.6V,Pin16 的REGN应该有6V线性电压信号输出)。可能芯片坏了。换一个
BQ737,REGN有6V信号了。通电后,电源灯,充电灯都正常亮了,但是不充电(电池电压=0),BQ737还是不工作。
此时按开关可触发。工作电流:1.1-1.4-1.8-1.2-2.0-1.1 A。应该有显示了,但是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

继续检查,连接BQ737的Pin17的电阻PR4409有480欧。根据图纸应该是2.2欧。换一个2.2欧电阻,如图。

通电,BQ737开始工作了,待机电流变为43mA。插电池和电源,可以充电了,电池座的充电电压14V,电流1.4A。
        按开关能触发。接外屏还是不显示。装机,接内屏有显示。如图。运气还算好。

附一个BQ737实际应用图。本站找到的,感谢提供者。

网友:
运气 好啊

网友:
  惠普  傲慢

网友:
没有照整体照片,网上下了几个。

网友A(2021-12-12):
求问这个机型怎么拆机啊 想要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