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30W SR2C4 QJGE 卖芯片的说通用

楼主(2020-01-03):
手上有张板,桥坏了型号SR2C4   HM170的桥
一开始找了片SR30W的打上能开机但无显示,从网上花147订了一片SR2C4,结果发来一看是QJGE的
查了下QJGE是HM110的桥,问卖家卖家告诉我什么工厂版的就这型号,外观一样的统称为170

我说照你的意思SR30W 也能用呗那我为啥打上不亮机,我说你确定能代我就打,打上不亮机你退货不,人家告诉我让我退回。
真会玩,做买卖得诚信,一是一二是二,用低价位的桥冒充高价位的桥,关键还不包上机就你长个聪明的脑子

网友:
真真假假  淘宝芯片就这样

网友:
以后,拍之前说好,型号不一样就退,运费卖家承担,否则不拍,不良商家经常这样玩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2C4和2C4不通用的    只有几个数的小差别     装上新2C4所有USB 口用不了

网友A:
我现本本芯片张买的全新工厂版芯片上的代号不一样,但确实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要买一样印字型号的,估计只有拆机重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本本芯片张买的全新工厂版芯片上的代号不一样,但确实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要买一样印字型号的,估计只 ...

芯片代号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hm170 和hm175,代号就不可能一样,因为虽然之间可以通用,但是更高版本的芯片支持更多的功能,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USB2.0 和usb3.0通道数目,pcie的通道数和外设功能的支持,你用低版本的可以代换,但是会有功能的降低或者损失,最著名的就是在三代u的时候,有一个hm70,只支持赛扬和奔腾,不支持i3以上的,然很多后来准备升级的人骂娘。不论拆机的还是工厂新出的,只要同个型号同等功能,代号(印字型号)都是一样的,并不是厂商拿到的和零售的使用不同的标号方法。我们维修时如果知道不影响大局的话,很多人喜欢用低价格的代替高价格的,卖芯片的又何尝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代号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hm110 和hm170,代号就不可能一样,因为虽然之间可以通用,但是更高版本 ...

之前换过几个全新工厂版的HM170,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返修的。
要想买到全新的SR30W或SR2C4,TB上应该是找不到的。至少我是没找到过。
还有顺便纠正一下,hm110这个型号是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换过几个全新工厂版的HM170,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返修的。
要想买到全新的SR30W或SR2C4,TB上应该 ...

改正一下,才发现,台机有,笔记本只有170 175

网友:
一般为了安全起见 我都是原编号购买 毕竟现在芯片太贵了

网友:
前两天用2c4原值代换了一台机,无任何问题。。。hp暗影精灵系列

网友:
有的通用有的可能不行

网友:
可以用的我一直用的就是这

网友:
我用的 QJWM  上战神机器 网卡和无线网卡都不认 怀疑桥不通用 在测试中 上惠普机器可以正常用

网友C:
确定了 QJWM 是SR2CB  不能用 QJHV QJHT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了 QJWM 是SR2CB  不能用 QJHV QJHT可以用

QJHT刚验证了 代还了SR2C4 可以亮机,ME也试用的原版本号

网友:
QLF9 验证了SR30W  联想R720-15可以正常用

网友D:
我也是定了一个全新的SR2C4工厂,150块,发了个QJGE,上机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定了一个全新的SR2C4工厂,150块,发了个QJGE,上机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机器后来解决没

网友D:
重新发了个全新的QJH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发了个全新的QJHV

后来换个QJHV解决了是吧 ,看来我不能去尝试这个了这个了  qjge是不是能代换sr30w

网友(2020-12-22):
TB买sr2c4,给我发了一个QJGD,现在是开机到WINDOWS登录界面就一直重启,PE也一样,问卖芯片的说是H110,这个怎么配置ME啊

网友(2021-03-09):
你在哪家淘宝买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看具体主板,

网友(2021-04-26):
QJGE到底能不能代换 SR2C4呀 ?大咖们 谁测试过  卖家我给我发了一个QJGE的桥片  原装的是SR2C4的桥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