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进液二修机求个图片

楼主(2020-01-03):
红圈里的电阻帮忙测试下多大的 能给个高清图最号 版号:LA-9632P

网友A:
都烧糊了,知道也没用了,挖洞飞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烧糊了,知道也没用了,挖洞飞线吧

现在有掉件 我不能确定有的焊盘有没有点位
想看叫有的给个图片看下 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班吧。。。。。。。。。

这个回复 你最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掉件 我不能确定有的焊盘有没有点位
想看叫有的给个图片看下 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大图

看实物图没啥用,找电路图和电位吧,不然没法修,焦的得挖洞,会挖掉内部其他线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实物图没啥用,找电路图和电位吧,不然没法修,焦的得挖洞,会挖掉内部其他线路的

兄弟你这话说的,有点位图的话 我就不用来麻烦大家了 就是没有找到点位图 图纸找到也没有用 没有标注不好找啊 实物图能看到 大致能确定那个位置缺件了 腐蚀掉件 看不出来那个点是有用的。

网友:
这个确实就比较麻烦了,看哪位坛友有这个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话说的,有点位图的话 我就不用来麻烦大家了 就是没有找到点位图 图纸找到也没有用 没有标注不好找啊 实物图能看到 大致能确定那个位置缺件了 腐蚀掉件 看不出来那个点是有用的。

没有?那参考9631的呗

网友:
手头没有,前天修到过,这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