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使用WDR5.3选择端口的时候出现特权指令privileged instruction怎么办?

楼主(2020-01-03):
使用WDR5.3选择端口的时候出现特权指令privileged instruction怎么办?WIN7 64的系统。

网友A:
用win7 32最好是主板G31或是848

网友(点评):
顺便请问 wdr可以单独清零C7吗

网友(2020-10-11):
引用 网友A:
用win7 32最好是主板G31或是848

其他芯片组可以嘛?B75可以吗?

网友:
早不玩机械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