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03):
  故障机型:iPhone6s

  故障现象:正常使用不开机。

  维修过程:夹电流表开机测试,按开键触发停留在57Ma如图:

  根据维修经验大概判断i2c电路或复位电路问题,去测量复位1.8v正常,接着去测量I2C0_AP_SDA上拉电阻一端电压时为1.6v异常。故障点找到查看点位图,I2C0_AP_SDA总线由CPU发出到主电源(u2000)、显示ic(u4000)、背光供电IC(4020),按先易后难,先拆掉显示IC(u4000)后,夹点开机电流跳变。

  显示IC内部损坏把I2C0_AP_SDA总线电压拉低了,更换显示IC故障修复。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不粗 不粗

网友(2020-03-09):
高手,这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