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这个彩电行管基极波形有没有问题正常不正常?

楼主(2020-01-03):
这个彩电行管基极波形有没有问题正常不正常?

网友A:
不对,上升沿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上升沿不对,,,,

上升沿哪里不对?

网友:
围绕基极的外围电路认真扫一遍,把坏的行管拆下不装,相关的电容拆下不装,把所有电阻和二极管先在路测量下,

在大电流高电压的电路中,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甚至电感都有损坏的可能

多查找下相关原理书的资料,或参考网上的资料就一定能修好。

网友B(2020-02-12):
上升时间很陡才行,你这个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升时间很陡才行,你这个不正常

测试每台电视机波形都是这样,这个波形电视机已经正常工作 不要胡说八道。

网友:
多谢分享 感谢论坛

网友C(2020-03-14):
楼主技术真利害,维修有独到之处,.佩服

网友:
上机不烧管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真利害,维修有独到之处,.佩服

见过高手!!

网友:
波型不正常楼主也上管还说正常.你说楼主是不是利害?维修是不是独一无二?所以我佩服.

网友C:
波型一眼就看出不对劲,楼主坚持上管,要有多少管?才能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型一眼就看出不对劲,楼主坚持上管,要有多少管?才能修好呢?

机器修好了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