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发一贴 秒杀联想ih110m一例

楼主(2020-01-03):
三短一长报警 老司机一看就懂

网友:
这也要开个贴?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那个错误提示看懂了,声音记不住

网友:
看不懂你搞了哪里?

网友A:
插拔内存搞掂?????????

dc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拔内存搞掂?????????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有坛友发过这个 但是设的权限为200 刷Bios是没用的 没有spd 你应该能看懂吧

网友:
这贴发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有坛友发过这个 但是设的权限为200 刷Bios是没用的 没有spd 你应该能看懂吧

哦。。。?就是一垛锡搞掂那个帖子?

网友:
提示风扇,台式机没有弄过

网友:
这 是搞了什么哦??

网友:
没有SPD供电吗

网友:
老司机都不看贴,你还是解释解释吧

网友:
内存SPD断线?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C:
没看见你换那个0欧姆电阻啊,到底是不是换的那个SPD的0欧姆?还是搞的别的

dcr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你换那个0欧姆电阻啊,到底是不是换的那个SPD的0欧姆?还是搞的别的

换了的 有料就换了 不然就一坨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你换那个0欧姆电阻啊,到底是不是换的那个SPD的0欧姆?还是搞的别的

我看不到那个权限200的帖子 只有照图纸修的 就来发个帖子 当做个维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