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1466笔记本装WIN10显卡驱动装了会黑屏

楼主(2020-01-03):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2012年苹果AIR1466笔记本装WIN10,显卡驱动装了会黑屏,我在论坛里看到说是因为苹果固件问题,更新固件就能识别出来,但我对笔记本刷了新的MACOX系统,先由10.8.5刷到10.9.5,又更新到最新的10.15.2,看固件信息也更新了,但进入WIN10仍然安显卡黑屏

补充内容 (2020-1-9 09:48):
已解决,安装 32位WIN10后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20-1-9 15:44):
再次试验64位WIN10系统成功,重新分区,不要分GUID格式,分MSR格式。因为新苹果本用SSD硬盘GUID分区,而操作老本时使用同一启动U盘,很容易习惯性的也分成GUID分区,会有硬件认不出、安显卡驱动黑屏,用MSR分区没事

网友:
人家说是屏的问题,不是固件,买苹果电脑装WINDOWS系统的都是很有想法的人,我们普通人都是想用普通机装苹果系统装逼用

网友:
CPU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15款坏苹果也是装显卡驱动黑屏,黑时候cpu供电低。后来彻底打不开了

网友:
苹果本装啥win10,烧了又说苹果质量差

网友A:
前天有一兄弟买了最新出的16寸的macbook,装win10玩gta5,一进游戏笔记本就挂了,你猜苹果会不会保修

网友:
CPU问题 检查一下有没有进水腐蚀啊什么的 一切正常的话就是CPU 很多很多了不仅仅是苹果 其他笔记本也有

网友:
有可能屏坏了吧

网友B:
统一回复,至于说苹果装什么WIN10的那几位,许您普通电脑装 苹果系统装B,就不许我们苹果电脑装WIN装B吗。说 CPU和屏有问题的,CPU绝对没问题,屏也绝对没问题,因为这个本子我一直做的双系统用,WIN7和WIN10全装过,很正常,MACOS系统也正常,这是换本了,这个本给别人,那人不用苹果系统,就想着把它全装上WIN系统,可是重装了就不行了,一装 显卡驱动就黑屏,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就能好,再装显卡驱动还黑。就在本论坛一位大神的贴子看到的说是固件问题,就重装苹果系统更新了固件,仍然不行,很费解是几年前怎么装都没事,使用也正常,为什么重装就都不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统一回复,至于说苹果装什么WIN10的那几位,许您普通电脑装 苹果系统装B,就不许我们苹果电脑装WIN装B吗。 ...

驱动问题吧。

网友:
装最低版本的WIN10,我遇到过,1903装了就黑屏

网友C:
建议安装低版本的win10,然后bootcamp驱动,试一下。我遇到过装1803黑屏,装1709不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安装低版本的win10,然后bootcamp驱动,试一下。我遇到过装1803黑屏,装1709不黑屏。

这我还没试过,谢谢,我下个低版本的试试,确实以前用前正常的是老版这次安的是新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安装低版本的win10,然后bootcamp驱动,试一下。我遇到过装1803黑屏,装1709不黑屏。

试了1709和1607,很奇怪,问题依旧

网友:
解决,安装了32位WIN10后一切正常,很奇怪。

网友D:
更新显卡驱动试试看会不会好,应该是驱动关系

网友:
能装32位??

网友:
再次试验64位WIN10系统成功,重新分区,不要分GUID格式,分MSR格式。因为新苹果本用SSD硬盘GUID分区,而操作老本时使用同一启动U盘,很容易习惯性的也分成GUID分区,会有硬件认不出、安显卡驱动黑屏,用MSR分区没事

网友:
能,但是32位不支持BOOTCAMP,又试验了64位,换分区格式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新显卡驱动试试看会不会好,应该是驱动关系

不完全是驱动问题,这个问题在11年12年的苹果本上常见,当初时安装WIN7很正常,到16年后安装WIN10也正常,但18年之后再装WIN7WIN10就开始大量出现各种兼容性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固件问题,固件里对INTEL显卡的新驱动有冲突,这种情况有两种解决方式:1是使用老显卡驱动不要升级,VGA_Intel_8.15.10.2598_w764这版驱动兼容,但没有适合的WIN10驱动。2是升级笔记本最新固件,然后可使用BOOTCAMP6.0.6136安装驱动,至于笔记本固件升级到哪个版本我没一一试,我是一升到了目前能安的最新版。
这一次我遇到的问题反复不成功,试验了以上所有方法均黑屏,无奈安装了32位WIN10一切正常,便想着为什么64位就不行,因为32位时重新分区,建的是MSR分区表,我想到装64位时,因为在之前装了今年的新苹果本,SSD硬盘用的最新的GUID分区表,再装这个老本用的同一启动U盘,也习惯性的分的GUID分区,这是安32位的唯一区别,所以我重新用MSR分区安64位成功。

网友E:
说是屏的问题,不是固件

网友F:
MSR我记得是WIN10的小分区吧,意思新建分区时必须要有这个分区才行?我今天装12年的1465也是这个情况,后来用的老款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有一兄弟买了最新出的16寸的macbook,装win10玩gta5,一进游戏笔记本就挂了,你猜苹果会不会保修

还有这种事儿,涨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F:
MSR我记得是WIN10的小分区吧,意思新建分区时必须要有这个分区才行?我今天装12年的1465也是这个情况,后来 ...

MSR是一种分区模式,前边有一个小分区叫MSR分区,那个倒是可要可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是屏的问题,不是固件

别听他们那个,试想要是屏不行,怎么会只单单WIN10不行,MACOS系统怎么没事,WIN10也不是不行,单单是装了显卡驱动才不行,只有自己多摸索才能解决,有时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别扭在捣乱而已。

网友G:
显卡驱动问题,先卸载了看看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G:
显卡驱动问题,先卸载了看看

早已解决了

网友:
有的苹果系统装不了WIN10 或者装个WIN7可以

网友H:
这个问题,你升级一下bios就可以解决了,最直接方法安装新牌本的苹果系统,自动会升级bios版本的

网友I:
这个 都是老问题,之前有好多相关贴子, 就是驱动的事。。。不能用官方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你升级一下bios就可以解决了,最直接方法安装新牌本的苹果系统,自动会升级bios版本的

细看我的解决补充,不是这个原因噢,是一个新情况,不起眼的小小的别扭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 都是老问题,之前有好多相关贴子, 就是驱动的事。。。不能用官方驱动

细看我的解决补充,不是这个原因噢,是一个新情况,不起眼的小小的别扭引起的。不是驱动更不怪官方驱动

网友(2020-03-31):
孙大对在线不?我帮朋友修的本,是1465的,也是这个问题,求方法。

网友(2022-02-25):
应该是新版本win10导致的  苹果老机器 现在不能GUID分区装win10 一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分区一定要MBR(楼主说的是M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