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A进水不触发,二修,注意细节,其实也是很好秒杀

楼主(2020-01-03):
主板,版号 820-00165-A ,机器故障进水,不触发,1,接手,朋友送过来,看了下,主板,从外初步观察 EC, BIOS ,待机IC 51980 U3210 U7701 U1900还有些小腐蚀点被动过,看来也是,修的比较头疼了,才动了这么多芯片,
2.测量各个电感,各个转换电压,对地阻抗大致正常,
3.通电,电流0.028,看到这个电流,电源头指示灯有显示,根据经验判断,一般都能确定待机正常的,接着测试,待机电压3.3v 公共点电压8.7V  3.42v都正常,为了看他有没有触发,接着电池测量,电流没有跳变。
4,出现这些情况,心里大致有一个底,从几方面入手,,,第一,从外观检查,查看是否有芯片焊接不到位,进水腐蚀的位置有没有处理好,特别是,主板上的腐蚀测试点有没有断线,要仔细看,有时候还要记得一点,眼睛看到的,你认为是正常的,不一定,还得用万用表测量。第二,如果上面都正常,跟着时序排查。
5,经过详细的,观察发现故障点SPI_CS0_L这个信号测点,因为进水腐蚀断线了,不注意观察真的不好发现,(一般我个人习惯用手术刀把腐蚀点刮干净,)把线接好,机器立马开机,到此完美修复,不过幸运,上家虽然动力很多地方,但是没有把故障扩大,
6.写的不是很好,有误的地方请各位朋友谅解一下,谢谢。

网友:
魔鬼藏在細節裡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