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联想ideapad 710S装WIN7

楼主(2020-01-03):
这台笔记本WIN10系统,硬盘用的是INTEL SSDPEKKW256G7,不是网上文章常说的三星的NVME硬盘。
我起初象以前装系统进BIOS把启动模式UEFI改为L开头的那个,EXIT里边也把os optimal default设为了禁用,但是进PE发现不认硬盘,到网上搜了一下,原来要用支持UEFI启动的PE.只好重做了一个PE,再进去认到硬盘了,把所有的分区都删了后,快速分区MRB,然后GHOST装WIN7系统,进度条走完后画面直接定格在BOOT MENU界面,只有两个选项,一个windows boot manager,一个就是硬盘,不论按哪个都没用。

网友:
后来,改用GPT分区,重新安装,GHOST进度条走完后重启还是定格在那个BOOT MENU界面。

网友:
试着安装WIN7原版镜像,下载了原版镜像解压到硬盘上,点击SETUP,过了两个画面又提示“无法加载WINDOWS安装程序,发生内部错误,若要安装WINDOWS,请重新启动安装”,我还以为是镜像有问题,重新下载后再安装也还是提示这个。把镜像做成安装U盘,安装也提示这个错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自己都说的明白了 ,人家只支持uefi引导,你吧引导模式还改为传统模式,肯定不行,吧bios改成uefi模式,想要正确引导你需要自己吧nvme驱动添加进win7镜像里面,然后吧硬盘按照标准guid格式分区安装,使用ghost不带uefi模式引导,不可以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说的明白了 ,人家只支持uefi引导,你吧引导模式还改为传统模式,肯定不行,吧bios改成uefi模式, ...

打电话问过联想售后,回复SSDPEKKW256G7这块硬盘是普通的SSD,不是NVME。我怀疑这所谓的官方售后技术水平也不行。网上也查不到这块硬盘的具体信息。

网友:
进入PE后,快速分区时类型设为MSR会提示分区表错误,无法保存分区。只能设为GPT。
今天又在网上查到设为MSR提示分区表错误,可以清除扇区数据后再重新MSR分区即可,试了一下,果然这样,没提示分区表错误了。
但是重新ghost后,卡在boot menu界面。
又进PE,重新改gpt分区。
再安装原版win7镜像,直接setup报内部错误。以为镜像有问题,重新下过镜像也一样,做成启动盘安装还是一样出错。
改用winnt安装,重启后又卡在boot menu界面。又以为在winnt界面时选择引导盘和安装盘盘时错误,bootmgr pbr黄色,又搜到一篇帖子,说是X盘没有格式化,试着格了一下,总算全绿。再安装原版镜像,重启后还是卡在boot menu界面。又试着改secure boot为disable,OS......也改这样,BOOT改L开头的,保存后重启,没卡启动界面了,以为可以开始安装了,没想到直接0X0000007b蓝屏了。

网友B:
0X0000007B蓝屏,估计没打NVME硬盘驱动的缘故。之前不是问过联想售后,说是普通SSD硬盘,我就在想那就应该不需要打NVME驱动。看来应该是这人说错了。因为是别人的笔记本,我也不好去拆机查看到底是哪种硬盘。

网友:
刚刚截到一张图,M2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0000007B蓝屏,估计没打NVME硬盘驱动的缘故。之前不是问过联想售后,说是普通SSD硬盘,我就在想那就应该 ...

不论那种硬盘,00007b都不是硬盘问题,00007b很多人说是硬盘问题,其实那帮二子 误导人,windows蓝屏代码000007b的根本原因是你所安装的操作系统不支持当前pch/fch的磁盘控制器,在进行读取时因为无法支持磁盘驱动器造成的读取错误是蓝屏的根本原因,不论那种硬盘,只要你拥有主板上磁盘控制器针对你要实用的操作系统的驱动,都可以在安装时通过添加对应的控制器驱动就可以,nvme也是磁盘控制器控制界面的一种,他的协议驱动在win7下面默认是没有的(win7出来的年代没有nvme协议界面),如果需要安装7的话,你需要安装版引导时添加nvme驱动,如果想使用传统模式且使用ghost安装,你需要使用工具注入驱动,或者直接使用注入好驱动的镜像,不然肯定7b蓝屏,即使你的硬盘是其它的接口,win7没有对应磁盘控制器驱动的话一样会蓝屏,7代以后基本上已经都需要手动添加驱动了,只是你的win7进项人家做好了而已

网友:
Secure Boot Mode这项灰色,不能选择。

网友:
这款机器完全安装 装WIN10

网友C:
BIOS里写了东西吧?

网友B:
经过千辛万苦的搜索,终于找到了用同一款笔记本的网友,而且硬盘型号也对得上。机缘巧合下,又通过别的方式找到了这位网友,他分享了他的笔记本镜像给我,在他手把手指导下,我这个联想ideapad 710S-13IKB笔记本终于成功装上了win7。在此,感谢这位网友的无私奉献。至于怎么找到他的,那是另一个小故事了。另外感谢各位关注回复本帖的坛友,谢谢!

网友:
整个重装过程先后遇到卡boot menu界面、0X0000007B蓝屏和卡EFI\Microsoft\Boot\Bcd和0XC0000225黑屏这几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过千辛万苦的搜索,终于找到了用同一款笔记本的网友,而且硬盘型号也对得上。机缘巧合下,又通过别的方式 ...

所以是镜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是镜像的问题?

可以说是镜像的问题,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原版镜像是不包含有NVME驱动的,所以会蓝屏,最关键的是要找到笔记本所用硬盘的NVME驱动。SSDPEKKW256G7是属于INTEL600P的NVME硬盘,这个驱动很不好找。在冰封上找到的一款PE有手动注入NVME驱动和USB3.0驱动的功能。不过,当时我当时困惑于注入了驱动以后总是卡在BOOT MENU界面,原因是重启后需要进BIOS改启动模式,从EFUI改为LEGACY.之后总是卡BCD,用了PE里边的引导修复工具无效。之后用那个网友的镜像分别手动恢复,GHOST用了11.5版本的,分别对ESP和MSR释放一次。重启后卡0XC0000225黑屏,此时再进PE修复一下引导,再就一切正常了。整个过程苦不堪言,脑子都要炸掉一样。从没有碰过如此难以安装的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写了东西吧?

BIOS里边没写什么

网友:
换一个新的ghost镜像

网友E(2020-02-02):
楼主这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啊 啊啊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啊 啊啊啊呵呵

我帖子里边写着呢,搞定了,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