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rtc短路了,更换一样的无铅cpu可以亮机了,

楼主(2020-01-03):
a1466 rtc短路了,更换一样的无铅cpu可以亮机了找不到验证过开机快的820-3437-a,结果刷的820-3437-b修改好开机开机快的bios,结果两个usb接口不能认,阻值都有,焊接应该没有问题,请问要刷820-3437-a的修改bios?还是怀疑买来的cpu有问题?请修过的帮忙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
声音都有了,明天继续验证看看,820-3437-a的bios太少了

网友A:
我有个 00164  5代U换的4代U   换好不跑马  刷上820-3435的BIOS  能亮机  原装硬盘认不到  转接的硬盘能认到  还风扇狂转    都是些奇怪的故障

网友:
手里还有一块换下来的165,一直没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 00164  5代U换的4代U   换好不跑马  刷上820-3435的BIOS  能亮机  原装硬盘认不到  转接的硬盘能认到 ...

其它主板cpu换就没那么多问题!苹果主板要求高,都是换一样的型号!苹果硬盘分年份的,风扇转速估计你的触摸板也要换3435那个年份的!

网友:
我都是用有铅的自己植的 拆机的U

网友:
技术不错 ,换CPU 这个USB不能用估计和BIOS关系不是太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 00164  5代U换的4代U   换好不跑马  刷上820-3435的BIOS  能亮机  原装硬盘认不到  转接的硬盘能认到  还风扇狂转    都是些奇怪的故障

你这个io都得换

网友:
我觉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小,看看是不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这个换U作用不大吧

网友:
usb不认的话就得真的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A:
换 3435的  EC吗    我在论坛看 有大神 测试出 00165  换4代U 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3435的  EC吗    我在论坛看 有大神 测试出 00165  换4代U 可行的

你要是换四代的io也要换过去

网友:
一直不敢换u.设备不行。

网友:
换cpu不认usb已解决,是bios问题,验证此bios不能用在-a不能替换,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7165-1-1.html#pid17611614

网友B:
我想请教楼主你这个u做上去的技巧,我做45代u成功率很小,要么就是中间翘起来,按论坛说的压了一个硬币他就两边开始翘,一直没把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楼主你这个u做上去的技巧,我做45代u成功率很小,要么就是中间翘起来,按论坛说的压了一个硬币他就 ...

锡珠要值0.4或者0.45要大,跟一般做桥一样,温度控制好就可以,

网友:
苹果供电的设计和普通本子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手上有个一体机的板子 芯片全烧了 也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顾客本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