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压是不是必须为低机器才会上电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1-03):
(图片)

网友:
为高才可以,时序表明rtc电路有电就会出来这两个信号,后面信号延时9ms,你没有学过电路知识吗?这个老师是必讲的

网友:
低电平复位

网友:
这两个电压是必须高 (一般多是3.3V)  才能上电

网友:
要为高才正常

网友:
这两个信号必讲的 复位

网友:
RTC_RST#,复位信号#表示低电平有效,所以要为高才是正常

网友:
正常情况都是高电平

网友:
都会看图纸了,这个信号正常电压高低都给不清楚吗

网友:
3V RTC为高电平下面的才会为高 从上往下

网友:
11大待机条件老师没给你讲过吗?

网友:
这是复位信号,正常是高电平

但是开机上电过程,会由其它芯片如:EC、CPU之类的发过来一个复位信号,就会有一个瞬间的低电平。一般就是查这个是否有跳变来确定维修方向之类的

不过这个是RTC电路的,只要是通电就需要保持在高电平了

网友:
COMS电路这块你多学习

网友:
打错了,是CMOS

网友:
你看后面的线吧,上升的就是要保持高电位,下降的就是低电位,跳变的非常少

网友:
虽然带井,但是机器需要上电工作时要为高,低电平就复位了,要结合字面意思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