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3WD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1-03):
电源板电压都正常,但按开关不开机,论坛上许多贴子说是程序坏了,要刷程序,请问刷程序要不要换芯片刷,如果要换是换同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
迅维淘宝店有编程器卖

网友:
先别急着刷程序吧,看一下驱动板的供电是否正常(特别是一些三端稳压器的输出),还有看一下按键板上的按键是否坏了。如果要刷程序,就要用到编程器,有的型号的显示器是不用拆芯片下来,直接接VGA线刷的,有的要拆下存储芯片。至于要不要换芯片,芯片没坏就不用换了,芯片坏了,我一般找同样容量或稍大点容量的存储器更换,型号不必完全一致。

网友:
一般不需要换,程序虽然坏,但芯片很少有坏的

网友:
很有用先 收着!!!先有用很收着,!!!!

网友(2020-07-17):
刷程序有用吗?应该先查供电吧

网友:
应该先查芯片各供电电压,再考虑程序的问题,程序一般不用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