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头,一插上充电手机屏幕就不好使了,如何找问题?

楼主(2020-01-03):
手机充电头,一插上充电,手机屏幕就不好使了,如何找问题?

网友:
这不是充电器有问题?安数达不到要求,屏幕乱跳,触摸不灵,这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点评):
我以为是因为有静电,或者电磁干扰。

网友:
这个要用原装充电器

网友:
先换一个好一点的充电器试一试......

网友(点评):
是充电器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找电源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如确定是充电器问题,估计是由干扰引起,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杂牌电源慎重使用,最好不用,担惊受怕的,累

网友:
电池纹波太大,换个带3C认证的好,最好带快充更好,快充的时候电压达到8.9V,电池可以达到1.9A左右

网友:
楼主的充电器是原装的吗?还是杂牌的?........

网友(点评):
网上买的所谓原装

网友:
杂牌电源,纹波大,干扰大,电源输出对地有感应电压

网友(点评):
确实是充电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