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E93839不触发通病修复。EC采用SCH5555-NS。

楼主(2020-01-03):
开贴求评分,求加分
板号:

看这主板的灰,表示不想动……。
按开关无反应主板不触发。4代的桥很多坏的,不触发首先测量PCIE槽B10脚对地阻值,结果显示几百,正常。不服气,再测一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也都是正常的,好吧,这个四代桥没坏,这板还是得修。接电量PCIE槽B10脚电压,发现电压却是0V 3.3V 0V的一直在跳!再测量开关脚电压也是一直在跳。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
搜索论坛有类似不触发案例。总结为几点。
一、有朋友遇到过QP50损坏的,换掉就好了。我测量了一下QP50并没有坏,跳过。

二、还有是人为把QP50的G极飞线接地,这样PCIE槽B10脚电压就不跳了。我试了一下,确实电压都不跳了,但依然是不触发!跳过。(此机修好后测试,PCIE槽B10脚电压是按开关后才产生的。
三、还看到说短接绿黑线能开机的,试了一下确实能开机进系统!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EC到开关断线了吧!至于为什么那个电压一直在跳,表示不清楚,也懒得查图纸
最终就是直接飞线解决。因为在EC脚位上焊接飞线并不方便,所以在EC脚位出来之后的主板走线上刮开一点铜皮,上了锡在板线上飞好一点。EC开机脚是55脚,不要数错了。飞出来的线刚好旁边有个孔可以把线直接穿到主板背面。如图。

背面走线如图: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主板的左下角位置有个电感也烧了,不知道干嘛用的,测两端对地值正常,直连过去。如图

网友:
这线走的漂亮,看着相当舒适

网友A:
强迫症的我表示接受不了这种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的我表示接受不了这种飞线

那要怎么办 主板走线在背面,装起来就看不见了

网友B:
哥,那不是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那不是版号

搜索这串字母能找到这个帖子就行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可以

网友C:
遇到问题搜一搜真的很实用啊

网友D:
DELL台式机没有图纸就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台式机没有图纸就是难搞

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问题搜一搜真的很实用啊

以后修到可直接秒杀,求加分

网友:
给我也加下分呗,真没分了

网友:
这板子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E:
短接绿黑线能开机,怎么判断出是ec到开关断线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绿黑线能开机,怎么判断出是ec到开关断线了呢?

短接能开机说明主板大致是没问题的了,基本就是EC这边触发信号断线。

网友:
以后修到可直接秒杀

网友:
大名I/O脚脚挺好,忽然又改小名外号EC?多无聊的改名

网友:
大名I/O,叫叫挺好,忽然又改小名外号EC?多无聊的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