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P compaq 325 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20-01-04):
HP HP compaq 325  开机进系统没有到桌面 掉电

chenhaolong1990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开机进系统掉电你可以先检查一下机器的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进系统掉电你可以先检查一下机器的散热是否正常

没看到cpu后面的电容吗,换掉。

网友:
可以尝试先换下NEC电容

网友:
查CPU反面的NEC大电容是否有问题(容量减少或者损坏)(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