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9 820-3481-A 图中红圈位置电阻阻值 帮助测量一下

楼主(2020-01-04):
同行们 帮帮忙 有图纸的给看下吧 ,有主板的给测量一下,有重谢  从上向下数第三个电阻

网友:
暂时没有是遇到这个板子

网友:
有点守株待兔的意思!

网友:
楼主还不如查一下图纸和点侠

网友:
断开电阻,万用表量到的是  29.99K

网友:
这个信号是rom_si信号,显存容量不一样阻值也不一样。

网友:
如果有图纸和点位应该也能查到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应该也能查到

网友:
终于好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显卡边上的电阻一般是10K

网友:
楼主怎么碰掉的 怎么知道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