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焊台后面的fuse旋钮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20-01-04):
温度比实际设定的温度高,是调节这个旋钮矫正温度吗?
window

网友:
这位高能,你是今天才进维修坑么?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20-01-04):
这个是保险的,欢迎入坑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都告诉你是fuse了。。。

网友:
路过,表示甚是惊讶

网友:
这个是保险丝拧开更换

网友:
fuse(保险丝)。

网友:
感觉最近小白好多,怎么回事?

网友:
里面是保险管

网友:
保险管,里面就是电笔用的那种保险管

网友A:
高很多的话估计可控硅挂了
lgiuang
实际温度比设置温度总是高130-150度,
详情

网友:
现在还来做维修,勇气可嘉

网友:
维修下坡路了,但是还是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

网友:
现在搞维修的越来越少,不过也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
更专业的才行

网友:
这真是零基础

网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
我怀疑你是水贴的

网友:
我这贴是有点水啊,这回复的人水贴更严重,都喜欢水啊^_^我是想问:850热风枪温度不设置的温度高100度,怎么能调节好啊!?? 会的给教一下,给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很多的话估计可控硅挂了

实际温度比设置温度总是高130-1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温度比设置温度总是高130-150度,

热风口要离焊板2~5厘米,不是贴在芯片上焊的烙铁

网友:
保修丝在里面啊

网友:
来了  老弟哦

网友(2020-03-17):
我的坑,那是保险丝,调整的在前面或者在里面!

网友:
保险丝啊,这是电工基础啊。这个单词应该知道

网友:
这是保险丝啊

网友:
现在的维修难道真的有那么好做?进来就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