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在修的兄弟给个图,

楼主(2020-01-04):
联想G400 版号:LA-9632P 硬盘贴纸下面 电阻腐蚀了有图纸没有标注无发确定是不是空点,有的帮忙给个图片。

网友A:
有一台可惜已经装好了...

网友:
没有正在修,修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可惜已经装好了...

能帮忙拆掉硬盘就看到了 不用拆机器

网友B:
nm-9631这个位置上面是1 3 4 有电阻 板子差不多就是板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nm-9631这个位置上面是1 3 4 有电阻 板子差不多就是板号不一样

谢谢 4的电阻是掉了 但是不太清楚电阻大小 有图片最好了

网友C: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157536&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33&p_u=1201627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D:
我的是9631P的,头一回是100K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是2K的

网友C: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160305&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33&p_u=1201627

网友:
在线测有点坑的,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160305&themecolor=f30c5c&circle_i ...

谢谢 图纸有 就是想看下实物图那几个点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9631P的,头一回是100K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是2K的

谢谢 虽然版号不同 大致有位置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157536&themecolor=f30c5c&circle_i ...

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机器已经修好了,掉的电阻腐蚀断线了。

网友:
4的电阻是掉了 但是不太清楚电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