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进水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04):
  故障机型:iPhone 6P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电大短路,熏上松香找到短路的电容。

  拆掉短路的电容后,接电触发定电流57MA。

  触发小电流不联机,测量USB条件满足,检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测量到CPU的复位时,发现复位信号的电压有1.68V偏低,CPU复位信号去到显示芯片电源芯片和USB芯片之前已经排除USB芯片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出现在显示芯片电源芯片或者是CPU本体损坏导致。将CPU屏蔽罩拆下发现显示芯片有进水的痕迹。

  拆下显示芯片后,测量复位信号恢复正常1.8V。

  维修结果:补回显示芯片 触发开机测试其他功能无异常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A:
邓工你好想找你维修手机怎么联系你?我企鹅41126659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邓工你好想找你维修手机怎么联系你?我企鹅411266591

您好,咱们的相关人员已经通过QQ申请添加您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