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点不亮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20-01-04):
正常使用,然后有一天没显示了,还能开机和关机。现在是换显卡,换高压板都不起作用,液晶屏是好的,灯管也换新了,真的迷茫了,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能开机关机你换显卡?键盘大小写会亮才能说明主板正常开机了,我觉得是不开机啊

网友B:
上图,是不是主板,BIOS清一下试试,

网友C:
换高压有啥用 你先测量一下啊 暗屏吗换高压 灯管  如果不是 那就完全走偏了 思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关机你换显卡?键盘大小写会亮才能说明主板正常开机了,我觉得是不开机啊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不是主板,BIOS清一下试试,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高压有啥用 你先测量一下啊 暗屏吗换高压 灯管  如果不是 那就完全走偏了 思路有问题啊

谢指教,灯管已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