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09J大短路

楼主(2020-01-04):
如图大短路这个是个二修机器。上个人找到第一个短路电容换了  忽略第二个。

拆下来。看看背面。量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换上完事。。报价350,等顾客过来拿

网友:
纯属意外捡钱

网友:
上一家也太没耐心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技术了得

网友A:
不会吧 第一和第二个这么近 换第一个 不会换第二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第一和第二个这么近 换第一个 不会换第二个?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网友:
可能上家以为找到短路的了,结果拆了还短,以为芯片短

网友:
不会吧?短路都找不到问题?

网友:
我是小白,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猜情况有两种第一是价格没商量好  第二修好了 ,过了保修期 ,第二个电容也短路了

网友B:
我就是那个上家,已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那个上家,已气死

人材。

网友:
都是人才,价格没商量好,拆的速度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