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15接触摸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0-01-04):
经检查发现只要接了触摸板排线开机就没显示,拆掉一切正常。触摸板按键有点进水。

天意wx -1 发帖最好写清楚

网友:
那你表示什么能

网友:
谢谢露珠的发现,有需要的就过来看看的

网友:
那这个,那个,感觉没啥发的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把触摸板拆出来看看啊

网友A:
看不懂,发的撒意思

网友:
那就拔掉别用触摸了呗,用鼠标

网友:
应该是清洗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
是触控板短路吗?

网友:
不错,直接了当,换个新的,或者修一下电路板!

网友:
毫无营养价值

网友:
这个型号修了好几台进水的,还没有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关注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电路部分清理下在看看状态啊

网友:
烘干一下 直接烤箱

网友:
客人拿机过来开机不显示。报价留机维修。拆机检查裸板正常开机。装上去就不显,后来发现触摸板进水。不接触摸板一切正常。跟客人说触摸板进水也坏了,要换触摸板要加钱,客说触摸板不要用了。所以维修也就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发的撒意思

看后面回复。非得要人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