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快克850A焊台

楼主(2020-01-04):
风力越来越小,是发热芯有问题吗,懂得回复下

网友:
风力和发热芯没关系

网友A:
风力小有可能是气泵漏气了。
拆开看下就晓得了。
我以前的安泰信850,有一阵子,都不出风了
拆开一看,导气管都掉了。

网友B:
看看导气管是不是漏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导气管是不是漏气了

要拆开机器吗,不是外面连着手柄那条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风力小有可能是气泵漏气了。
拆开看下就晓得了。
我以前的安泰信850,有一阵子,都不出风了
拆开一看,导气管都掉了。

要拆开机器吗,不是连着手柄那条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拆开机器吗,不是连着手柄那条管吧

拆开。里面很多管子呢。拆开就看到哪个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拆开机器吗,不是外面连着手柄那条管吧

就一根管子,管子里面还有电线

网友:
做维修的,第一要务就是拆

网友:
风力小,很有可能是风枪里面的气泵漏气了。     拆开来看下就知道了撒。

我们做维修的,第1要务就是胆大,心细,第2要务就是尽量合理的拆与修

风枪使用时一定要轻拿轻放,避免人为损坏发热的那个陶瓷性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