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61主板只认一条内存

楼主(2020-01-04):
回收一块H61主板配英特尔G620的cpu,内存插槽1能认内存条,插槽3不认内存条,应该检查什么?

网友:
换块cpu,或者是有弯针了

网友:
内存插槽氧化,cpu针脚接触不良,主板弯曲断线脱稿

网友:
插槽断线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
内存插槽先打值、再测有无供电。

网友:
插槽先打值、再测有无供电

网友:
内存插槽坏或者BIOS软件有问题。因是回收的主板,估计内存插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