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TP-LINK sg1008 千兆交换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0-01-04):
自学业余的 闲着没事  弄一下这机子   现象  不通电  拆开发现接口应该是雷击过  防雷电容破损  主控芯片周边电容短路   主控拆完  电源灯亮   各路电压恢复正常 3.3  1.0   都有   以为换完全新主控 RTL 8370N  能Ok
发现不行  不自检接口灯不亮    元件无短路发热  电压均正常   晶振也换过    网络变压器 DIP36 比对全新件发现没差异  各引脚互通  与SMD48 封装不一样  引脚间是有阻值的    整板阻值偏高   正常板750    什么问题   晶振电压1.6   1.75   ,正常机子只有0.6     懂的朋友给个提示   240度  锡浆焊接  抖音上学的  难道芯片挂了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IC坏了,我修的是另外一种设备,MCU和程序IC同时坏的有,但是比较少,

关键是看雷击的伤害性,是直击雷还是感应雷。

确定是防雷电容吗,用压敏电阻才是负责任的

网友(2020-02-04):
防雷电容破,主控破,估计固件芯片也破,维修南啦

网友:
这交换机带网管的都不贵,可以换个啦

网友(2020-03-18):
买一个也就100元,雷击的没啥维修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