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7 代 Wi-Fi蓝牙不好用

楼主(2020-01-05):
如题,打不开Wi-Fi和蓝牙,但是放低温环境下冷冻一会,再次开机就可以使用,但是用个一分钟又会重启失效
请问这个样子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重启

网友:
你试试是不是WIFI发热很厉害后,就不管用了。重植下试式。

网友:
问了你也不会修什么用

网友:
都知道问题了,重植一下,不行就换,但要解邦wifi

网友(2020-02-06):
谢谢各位哦,wifi芯片掉了一个点,没撬硬盘